分享GD32F10x的使用经验问题解决

楼主(2021-10-13):
下面的分享是

来自公司一款成熟产品的BUG,它生产有6年左右了,最近改用GD32的对应型,有GD32F(M3)和GD32E(M4),我们产品在STM32和GD32E通过PA0进入睡眠,再通过PA0唤

醒起来,能正常工作并测试良好!

但是在GD32F上,发现能进入睡眠,但是PA0唤醒不了CPU,为此用GD的固件库,独立测试

一下这个功能,      部份代码如下:

/*
    【--利用PA0,唤醒GD32的测试--】
    Firmware_Library_V2.1.2\Firmware\CMSIS下少文件,
    可在之前的版本复制过来,进行使用

    GD32发布的固件库V2.1.2有少文件现象,无语了!!!

*/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gd_eval_com_init(USART0); //初始化串口0
    printf("\r\n\r\n\r\nWAKEup PA0 TEST!\r\n");  //测试信息

    gd_eval_key_init(KEY_TAMPER, KEY_MODE_GPIO); // PA0初化为普通按键KEY功能
    led_config();   /*  LED灯配置,RB8灯 */

    long cont;//计数器
    while(1){

        if(SET == gpio_input_bit_get(TAMPER_KEY_GPIO_PORT, TAMPER_KEY_PIN))// PA0为高电平,进入待机模式
        {
            printf("sleep\r\n");
            gd_eval_led_off(LED2); // RB8灯灭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EXTI);/* PA0脚重新初始化为PMU,外部中断唤醒功能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 启用外围设备PMU时钟 */

            pmu_wakeup_pin_enable();                    /* 使能PA0唤醒 */
            pmu_to_standbymode(WFI_CMD);                /* 进入待机模式,等待PA0出现上升沿,程序会从MAIN()处执行 */
        }
        else//PA0为低电平时,正常工作模式
        {
          cont=0x1000000;
          while(cont--);
          gd_eval_led_on(LED2); // RB8灯亮
          printf("RUNing\r\n");
        }
    }// while()
}// main()

这份代码在开发板上没有问题,但在产品上是有问题的,这肯定是一些硬件参数偏向临界值

,导致只在GD32F出现异常,或者GD32F就是容错性差一点.

最后找到问题了,PA0引脚的上升沿电平不是90度上升的,上升沿信号有斜坡,通过减小PA0脚上

的电容,减小上接电阻,已OK. 看来MCU的阻抗大小和电气兼容性,是换MCU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网友A:
正准备搞GD的低功耗,我们也是外部中断唤醒,感觉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还好,我们不必考虑功耗,
但是,看很多人都在关心功耗,这应该是大趋势了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避坑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