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数码管驱动请教

楼主(2021-10-13):
数码管驱动
   用PIC单片机和74HC573驱动数码管,当让数码管显示某个字符时,
方法1:对单片机的某个端口赋值,比如PORTA=0XFE;
方法2:对应的显示数字放在一个结构体中,比如
       case 0://显示数字0
             {SEG_A = 1;SEG_B = 1;SEG_C = 1;SEG_D = 1;SEG_E = 1;SEG_F = 1;SEG_G = 0;}
    case 1://显示数字1
         {SEG_A = 0;SEG_B = 1;SEG_C = 1;SEG_D = 0;SEG_E = 0;SEG_F = 0;SEG_G = 0;}
这两种方法一个是对IO口整体赋值,另一个是将IO口挨个赋值,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吗?请大家指教。

PIC单片机是16位的。

网友A:
因为现在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很快,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不会有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