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芯片型号实在查不到了。

楼主(2021-10-13):
这应该是一个电源芯片(也许我判断是错的),给无线通信模块供电(输入电压3.8V),丝印为AEBM,封装可能是SOT23-8。
请各位大佬帮帮忙吧!
@tyw ,前辈帮忙看看吧。

网友A:
MPS的MP2161
不是MP2161A

网友B:
http://www.smdmark.com/en-us/search/code?id=AEB

网友C:
这种没必要搞一模一样的吧
两下输入 输出 看下通讯模块供电需求,最大电流,
重新选颗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S的MP2161
不是MP2161A

少累,帮倒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S的MP2161
不是MP2161A

谢谢前辈帮忙,应该就是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mdmark.com/en-us/search/code?id=AEB

谢谢前辈帮忙查找,这款芯片我也查了,只不过输出电流太低了(这是我的错,没有在发帖的时候说清楚,实际应该在2A以上),所以我就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必要搞一模一样的吧
两下输入 输出 看下通讯模块供电需求,最大电流,
重新选颗呗

是这个道理,不过我这也是帮别人查找的,只能来请求帮助了。

网友D:
高手如云

网友E:
还有丝印反插的网站?学到了

网友F(点评):
要付费的

网友E:
收费的话,还不如在淘宝搜索,楼主的是MPS的MP2161,而且还有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