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8单片机定时器初始值的计算

楼主(2021-10-13):
定时器设置为16位定时器,预分频比1:4,TMR0计数器输入与FOSC/4同步
晶振为16MHZ
想设置为0.5ms,那定时器初始值为多少?
谢谢

网友A:
哪个型号,支持MCC配置吗,如果支持,可以直接在MCC里进行自动计算。然后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型号,支持MCC配置吗,如果支持,可以直接在MCC里进行自动计算。然后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设置参数。 ...

不会使用MCC

网友A:
哪个型号啊,你说一下,我给你配置出来。

47Q10 谢谢

网友A:
以上是我在PIC18F16Q41上的配置,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是我在PIC18F16Q41上的配置,应该是相同的。

我试了一下,好像初始值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好像初始值不对

一会儿我用你的这个型号试试,也有可能你其他地方没配置对。比如系统的时钟和分频上。

网友A:
系统时钟的配置与寄存器参数

定时器0的设置于参数

你确认一下,我选择的是内部高频振荡器。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截图_20211013152211.png%5Bimg%5D

网友B:
时钟部分Q10应该和Q41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部分Q10应该和Q41差不多吧

有计算定时器初始值的公式吗?

网友C(2021-11-16):
1.周期T:FOSC/4经过分频之后的倒数
2.定时计数次数*T=500uS (这里注意周期转换一下单位和时间单位统一为us)
3.定时初值 = 65535 - 定时计数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