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恢复测量 看吉时利万用表怎么操作的!

楼主(2021-10-13):
简单地说,瞬态恢复时间是施加负载后电源恢复到设定电平所需的时间长度。不设计电源的人一般会想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不管用的是哪种电路,可能只有在电源性能劣化到影响工作时才会注意到它。电源和人有点儿像,如果你问的问题比他知道的多,那么他可能会达不到你的预期。
我们用一个类比来帮助说明考虑电源压力的重要性。如果有人投给你一个棒球,告诉你抓住时球要保持在同一高度,前探或后缩几英寸(或几厘米),在一秒内完成。棒球(负载)相对较轻,在抓住它时,您的手几乎不会移动。(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一个精准的投手。)
现在想象一下,有人投给你一个保龄球,对你的反应提出同样的限制。你的手不仅要移动,你的身体也要移动进行配合助力,因为重量变了。球是否导致你保持的高度相对于目标高度发生变化?变化量有多大?你完全抓住并握紧球了吗?如果不能保持在一定的高度容限内,你能在允许的1秒间隔内稳定高度吗?很明显,这个挑战要大得多(除非你是一名NFL前锋)。类似的,如果电源上放置的负载超过其处理能力,那么它会很难满足你的要求。
那么怎样才知道自己跑得远不远呢?这时使用DMM全面表征瞬态恢复特点就成了关键。
在深入具体细节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开关频率,因为这有助于确定你选择哪种仪器来评估有问题的行为。尽管线性电源和开关式电源都受到瞬态恢复时间指标影响,但开关式电源以预定频率工作,自然有更多的噪声,信号活动要更杂散。开关式电源使用的频率范围一般为10 kHz ~ 1 MHz。由于示波器的采样率高,提供了优秀的可视工具,因此示波器特别适合评估瞬态恢复时间,其中使用电平触发捕获事件,使用屏幕光标进行数学和测量分析。
你可能还会考虑拥有高速采样功能的数字万用表,工作台上可能已经有这种仪器。某些DMM型号很多年前就能够采样高达50 kHz,较新的型号则能够支持高达1 MHz。随着速度而来的是有更多的高速采样机会,因为其测量灵敏度要高于大多数示波器。
为说明怎样测量瞬态恢复时间,我们使用德仪公司生产的LM25088MH-1EVL评测电路板,其能够从高达36V的输入电源提供5V电压及高达7A电流。在略加改动后,我们把它重新配置成以25 kHz频率开关。我们使用Keithley 2230A-30-3三通道DC电源其中两条通道,提供10V输入信号(最高6A 电流)为评测电路板供电。我们还使用Keithley 2380-500-15电子负载吸收一定量的电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把LM25088MH推到其7A极限,看它如何反应。我们使用DMM6500,先评估电子负载吸收大电流时的电压响应,然后再查看电流响应。
为评估瞬态恢复电压,我们把仪器连接如下:
在把2230A电源设置成在两条输出通道上输出10V @ 3A (以确保为电源转换提供足够的电流)后,我们把2380电子负载设置成吸收7A的恒定电流。我们打开2230A的输出,同时关闭2380。我们把DMM6500配置成数字化电压,把采样率设置成1 MS/s,数量为10k读数,然后轻触Set Up Trigger按钮,出现波形捕获选项,从Source Event选项中选择Analog Edge。
由于我们预计在应用负载时电压会有一定下降,所以我们把电平设置成4.925 V,斜率设置成下降沿。选择之后,我们可以使用Position选项在图表上调节波形的水平表示。为启动DMM6500开始监测事件,我们轻触屏幕左上角的CONT信号器,这时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其中有多个触发选面,选择Initiate Trigger Model。
最后,我们打开2380电子负载,应用有效步进功能,吸收7A电流。DMM6500将捕获采样的波形,显示在Graph图表一栏中。这会显示对LM25088MH开关式电源的输出应用负载时的瞬态响应。轻触DMM6500屏幕,放大感兴趣的区域,可以进一步进行评估,打开光标,得到信号电平(y轴信息)随时间(x轴信息)变化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开关式电源在大约1.5毫秒后稳定。更有意思的是应用负载后产生大的暂降,驱动输出电压最低达到3.466 V。
与应用负载时的瞬态恢复同样重要的,是在移除相同的负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为捕获这种情况,我们轻触DMM6500上的Trigger标签,把电平变成5.1 V,斜率变成Rising上升沿。可以像之前一样(使用下拉菜单选项),或按仪器前面板DMM显示屏左面的TRIGGER键,触发DMM。然后关闭2380电子负载,可以在DMM6500图表上看到开关式电源的恢复波形。
我们不用在显示屏上同时启用水平光标和垂直光标,而是只使用垂直光标,滑动屏幕底部的信息条,出现VCursor Stats。这会提供两个竖条之间数据点的基本统计信息。因此,我们不需启用和调节水平光标,就可以确定移除负载时开关式电源的峰值是6.953 V。我们可以把右手光标设置到输出变平坦前小的暂降发生的地方,发现恢复响应时间大约是125毫秒。我们也可以放大峰值点区域,更好地查看电压信号的行为方式。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电流信号,使用同一条电路,但DMM6500与2380电子负载串联。注意记录,因为我们处理的是很大的电流(7 A),我们需要使用DMM背面提供的10 A电流输入连接.
触发选项设置与之前类似,但现在我们在预计的7 A信号的中点触发,斜率仍设置成Rising上升沿。
我们再次触发DMM6500(通过下拉菜单),然后打开2380电子负载 – DMM对波形事件的响应没问题。在移除负载时重复这个过程,我们也使用屏幕光标迅速分析数据,显示电流暂降到-2.5 A。
尽管我们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高功率波形捕获上,但我们仍要注意数字万用表提供的电流灵敏度优势。当前设计的许多器件都必须尽可能节能,以延长电池续航时间。LM25088MH评测电路板的这条开关电路可以集成到低功率无线设计中,在跳变到不同状态(睡眠、待机、传感、处理等)时,必须评估各个元件吸收的弱电流。捕获低电流波形事件的过程与上面列出的过程相同,但更低的范围使得用户可以监测弱电流。例如,如果我们把负载设置成5 mA,使用DMM6500上的10 mA量程,那么我们可以查看微安级读数。
希望这篇笔记能够让你了解瞬态恢复测量,并感受吉时利的部分产品。吉时利拥有500多种产品,可以用来提供、测量、连接、控制或传送直流(DC)或脉冲式电信号。安泰测试是吉时利的代理商,集销售、维修、租赁为一体,更多吉时利产品了解上安泰测试网站(www.agi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