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上拉电阻用4.7k和10k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21-10-13):
我看有的上拉用4.7,有的用10

有什么影响么?是不是差不多K级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A:
gpio 模式下,如果平常为high的时侯还好,当被拉到地的时侯,有个电流在系统,要看单片机sink的能力

如果是i2c open drain,将io拉high low速度有关。

网友B:
假设供电为5V, 4.7k电阻将用11mA的电流,才能拉到底。一般GPIO输出能力仅仅为8mA(STM32F103x),显然拉不动4.7k,所以10k。降低速率,无奈之选。4.7k是标准值,上升时间更贴切。一些有I2C接口的PIO,具有很强的拉动能力,就上4.7k(->25mA@GD32F103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供电为5V, 4.7k电阻将用11mA的电流,才能拉到底。一般GPIO输出能力仅仅为8mA(STM32F103x),显然拉不动4 ...

恩,感谢解惑,因为4.7和10都用过,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所以还觉得无所谓。
但看了这个解释,觉得很多时候还是要关注细节,越是简单的东西,可能越要注意。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设供电为5V, 4.7k电阻将用11mA的电流,才能拉到底。一般GPIO输出能力仅仅为8mA(STM32F103x),显然拉不动4 ...

很专业,
一直以为是为了减少电阻种类,在这范围内可选呢

网友D:
区别主要是驱动能力不一样。

网友E:
一般都用4.7K

网友F:
功耗不同。

网友G(2021-11-12):
3楼分析的很透彻,一般用起来没啥感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假设供电为5V, 4.7k电阻将用11mA的电流,才能拉到底。一般GPIO输出能力仅仅为8mA(STM32F103x),显然拉不动4 ...

5V,4.7K电阻是怎么达到11mA的,怎么算的?

网友I:
上啦电流大小不一样,一个强上啦,一个弱上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假设供电为5V, 4.7k电阻将用11mA的电流,才能拉到底。一般GPIO输出能力仅仅为8mA(STM32F103x),显然拉不动4 ...

5V,4.7K不是1.1mA吗

网友K:
两者的区别就是工作的时候电流大小不一样,所以会听到强上拉和弱上拉的叫法。

网友L:
这个看你驱动能力,弱的话还得大电阻

网友M:
K级电阻属实就行,如果没啥特殊要求最好统一电阻阻值,方便BOM采购

网友N:
影响倒是不大,一般都是4.7K 就行

网友O:
这个跟驱动能力有关系的

网友P:
一般情况属实没啥影响

网友Q:
看参考电路吧,参考电路的电阻阻值就行

网友R:
这个我一般都是4.7K 统一一下

网友S:
我觉得是没啥影响

网友T:
基本上是这样的,没有啥影响

网友U:
看你需求,但是范围好像都是1-100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