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412K8U6调试Debug时进不去主函数

楼主(2021-10-13):
L412K8U6调试Debug时进不去主函数,同一个程序用STM32L412 nucleo板就可以正常调试

网友A:
注意一下两个芯片的主频是否一致,建议看一下是不是系统时钟初始化过去不

网友B:
看起来进入的boot模式,楼主检查一下所有的boot设置,包括boot0 引脚和optionbyte 的设置是否设置了bootloader 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