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晶体的起振电容,一般范围是多大?

楼主(2021-10-13):
之前用ST的,我都是用12pF
看新唐的,推荐是20pF

这个应该不是内部电路决定的吧,那么,一般这个电容的取值,掌握在哪个范围呢

网友A:
这只是示意图,晶振本身都有一个参数叫负载电容, 你买 12MHz,20pF的晶振就配20pF,12MHz,12pF的晶振就配12pF。跟单片机无关。

网友B:
这个要根据所使用晶振的负载电容来计算外部匹配电容

网友C:
我去,我也没注意过,
这个电容是看晶振规格书的?
晶振都是采购市面上随机抓的啊~~~~

网友D:
差不多十几Pf都可以吧,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格

网友E:
楼主想知道的是晶振负载电容吧,这个是根据实际晶振的电容参数来计算的

楼主:
十几pf吧,参照官方推荐问题不大

网友F(2021-11-20):
正常就看官方推荐就可以的,如果官方没有推荐,就找买的晶振的推荐

网友G:
一般都是晶振厂商提供的参数,范围没有,就是看手册

网友H:
看你买的晶振,然后要一份手册,手册上会写应该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I:
这个不就是谐振电容么,跟晶振频率有关系的,所以你应该参考晶振厂家的手册

网友J:
这个范围好像8M的是12-22PF,我记得是这些

网友K:
对的,十几二十皮法,按官方推荐,准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