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RNG能做什么用?

楼主(2021-10-13):
就是这个,有什么用?
产生随机数么?只是产生数的话,能干啥呢?

网友A:
非对称密匙的数据加密都要用随机数

网友B:
随机数发生器,用于加密模块的。

网友C:
与之相对应的是counterpart: True RNG, or TRNG,  请合理在适当的场合使用。

楼主:
啊,这个应用,确实没接触过
看来是我格局小了,
我以为,为了使数据好看,在真实数据上叠加一个小波动呢

网友D(2021-11-16):
这是个啥,没用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