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线性放大器的每个部分分别什么作用?

楼主(2021-10-13):
此图为一个线性放大器的电路原理图,其中MOS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想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输出电压采样之后要经过一个射随,还有其他每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是调节电压还是恒流源电路?谢谢各位坛友了。

楼主:
@king5555 坛友能指教一下吗?这个资料没有找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g5555 坛友能指教一下吗?这个资料没有找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Cgs结电容大,误差放大器驱动不了,才加入BUF驱动器,即使将MOS管換成晶体管,也因hFE放大率不足, ...

收到,谢谢坛友的解答。

楼主:
多谢前辈的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