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难题求解

楼主(2021-10-13):
兄弟们,学校老师给出题目,这是我的代码,但是仿真结果总是报错,出不来结果,求解!代码逻辑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是新手菜**。
module jsq(q,clk);
input clk;
output q;
wire[3:0] q;
mydff U0(q[0],~q[3]*q[1]+q[3]*~q[1],clk);
mydff U1(q[1],q[0],clk);
mydff U2(q[2],q[1],clk);
mydff U3(q[3],q[2],clk);
endmodule
module mydff(q,d,clk);
input d,clk;
output q;
reg q;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d;
end
endmodule

楼主:
C:\Users\28902\Desktop

楼主:
图片发不上来,急急急

网友A:
下面这二条定义不一致:

output q;
wire[3:0] q;

应该是

output [3:0] q;
wire[3:0] q;

@lam00 :你的testbench文件发上来
还是一样,编译没问题,但是仿真结果还是000
好的,谢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题目是用4个D触发器级联,q输出端接在下一个d输入端,最后由q1和q3接回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入端

@zlf1208 :好的!谢谢指导
我已经5年没搞FPGA了,现在的电脑上没有安装相关软件,本来可以给你一个仿真结果的
你可以增加一个变量,看一下异或的结果是否正确
与运算应该是&,不是*,或运算应该是|,不是+,*和+是算术运算符,与或运算应该是&和|
q1和q3 异或运算?

网友A:
你的异或运算有错误,除去运算符错误以外,~q[3]&q[1] | q[3]&~q[1] 异或的结果永远是0(因为q1和q3都是0),所以你仿真的结果就是000

好的,谢谢指导,我问了老师,原来我的方法用错了,应该用结构描述法异或门设置端口,再带入q里,运行结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