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相互干扰

楼主(2021-10-13):
相互干扰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使用单片机内部A/D,数字地和模拟地不分开

网友A:
如果二者不分开,主要是模拟信号会对数字信号产生干扰,导致采集到的数据发生跳变,甚至完全不对

网友B:
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主要是为了防止干扰,不过我们一般采用单点接地,就是说最后还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如果实在分不开,就彻底别分。
如果保证不了单点接地,多点接地组成了回路还不如所有的地都接一起。

网友D:
数字抗干扰能力好,模拟信号抗干扰能力弱。尽量分开,否则AD采样结果不稳。如果是单片机的话确实是模拟数字一起的...不妨做个外部的AD...赞成楼上的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E:
数字电路开关瞬间有个瞬变电流,这个电流流入电源地平面,如果电源地平面电阻不为零,那么就会出现电压。而这个电压就是干扰源。

网友F:
采取一点接地,但不建议用磁珠或者0欧电阻,特别是不建议用电感。不然两地间存在压差。

网友G:
模拟信号更敏感一些,数字信号更坚强一些。数字的TR越小,干扰越强。一般都是怕数字干扰模拟。而非模拟干扰数字

网友H: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所谓数字模拟地无需分开。干扰主要来自于电感性干扰,时刻关注要为每条信号线提供就近的地回路

网友I:
如果把地分割,则很容易使很多信号线的返回路径被生生砍断,电流不得不绕更远的路回来,使回路截面积增大,更容易干扰和被干扰。

网友J:
如果采样的精度不高的话可以不分开,若精度要求较高,则要分开,因为不同的地的电位是不一样的,不是绝对的0V

网友K:
采用多点接地 设计PCB时要注意走线的地线的安排很关键的

网友L:
相互干扰的结果就是转换的数据经常出错。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还是要接到一起的,电源和地分不开虽然不好。但是在布线时,分开走线、滤波还是比直接连载一起好

网友M:
这个要看PCB的电源布局,数字电路的电流和它的电压是一样的,一般都类似方波型的,如果数字电流回路经过了模拟电流的回路,可能会让参考地浮动,导致你的测量不准!

网友N:
学习啦!模拟地和数字地最终还是要接到一起的,电源和地分不开虽然不好

网友O:
感觉采用多点接地确实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P:
数字抗干扰能力好,模拟信号抗干扰能力弱。应该尽量分开,否则AD采样结果不稳。

网友Q:
直接接一起,注意降低地线阻抗,AVDD退耦电容靠近AVDD和AGND管脚

网友Q(点评):
强调一下,我说的就是标准答案,楼主按我说的做不会有错的。

网友R:
我觉得数字地和模拟地没必要分开。。。

网友S:
只要电势一样,同时接地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Q(点评):
这要看情况,直接接一起没问题的,但是要减小地线阻抗,尤其是与数字地的公共阻抗。通常就是直接连接大面积铺地,如果必须要用过孔接地那么应该各自独立过孔接地,最不好的情况就是电源地与数字地直接连接再通过一段线或共同过孔接地,宏观上看都是地,但数字电路的脉冲电流将在公共阻抗上形成一个小压降,这对高分辨率ADC是致命的。

网友K:
一般来说没问题   如果要求高的话应该分开单点连接

网友J:
采集不准确或者程序跑飞

网友T:
引用 网友A:
如果二者不分开,主要是模拟信号会对数字信号产生干扰,导致采集到的数据发生跳变,甚至完全不对
...

反了

网友U:
不分开,数字地会干扰模拟地,导致地电位抖动。

网友V:
会导致ADC的参考地电平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