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摄像机录制视频和图片保存到本地的STM32方案的思路

楼主(2021-10-13):
摄像机录制视频这一块我完全小白 STM32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求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和设计思路,例如摄像机实时录制视频一般走的什么数字接口,保存视频和图片分别数据格式,有什么推荐的STM32型号和存储设备?

网友A:
看你摄像机接口了。

楼主:
高端的STM32 有没有能跟某些摄像头相接的接口? 谢谢您了

网友B:
可以看看openmv这个协议,就是摄像头的协议。

网友C:
stm32f7是由摄像头接口的

网友D:
DCMI接口好像;

网友E:
没做过,这个貌似挺复杂的,完全小白的话估计不太好做

网友F:
通过什么方式保存呢

网友G:
保存成什么格式啊

网友H: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存储量有多少。
NVR了解一下

网友I:
如何编码解码呢

网友J:
还得看数据量吧

网友K:
得到的是什么形式的数据 呢

网友L:
估计需要跑系统了

网友M:
需要多大的存储量啊

网友N:
传输任务比较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