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DAC功能做一个输出到运放

楼主(2021-10-13):
网上有人说STM32F103C8T6没有DAC功能。可以我看F103的数据手册又说有这个功能,所以特来求证一下

网友A:
有啊, 由于 DAC 的输出阻抗很大, 你的输出避免使用比较大的电容.

网友B:
以手册为准

网友A:
C8T6没有DAC
ZET6之类的有

网友C:
E系列以上才有,而且有的有参考源有的木有参考源,主要看手册呀!!

楼主:
图上看着应该都有DAC输出才对呀

网友D:
你看错手册了。

网友E:
其次,资料要看官网最新的,网络上可能存在错误的信息,存在旧的版本等情况,要注意分辨。

网友F:
资料要看官网最新的,网络上可能存在错误的信息,存在旧的版本等情况,要注意分辨。

网友D:
103   FLASH 大于256K包括256K以上的才有12bit  DAC

网友G:
看手册的详细说明

网友A:
输出功率能跟上吗?

网友H:
以数据手册为准啊

网友I:
手册上有 那就应该是有的

网友J:
这个是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K:
DAC是多少位的啊

网友L:
一般都会有至少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