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0和BOOT1要接10K电阻

楼主(2021-10-13):
如果不串接电阻,直接连高电平和低电平,可以不?

网友A:
输入脚处于高阻态,所以直接接3.3v或接10k电阻到3.3v都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B:
限流一下

网友C:
可以接VCC和GND

网友D:
最好是接一个电阻到电源或者地

网友E:
可以保护IC的内部电路

网友F:
可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G:
电阻可以在电源供电异常的时候吸收电流

网友H:
可以直接连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I:
高电平接VCC,低电平接地完全没问题

网友J:
推荐串接电阻,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建议通过加电阻进行上拉和下拉

网友K:
只是安全性更高了

网友L:
防止流入或者流出ICpin脚的电流不至于很大烧坏器件

网友M:
方便今后调试时的去掉

网友N:
可以直接接地或接电源

网友E:
应该是抗部分干扰

网友O:
加个上下拉的电阻会大大延长你的ic寿命

网友P:
接10K电阻可以保护芯片

网友Q:
较小的电平变化经过电阻后已经衰减的很小,以至于IC不受其影响

楼主:
总结就是接了比没接的好。

楼主:
boot0就算了如果boot1不小心配置成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低电平,然后你把这个腿接到了3.3V。

网友F:
限流,防ESD

网友E:
保护作用

网友M:
这几个引脚的输入电阻都很大,
外接电阻几乎会输入电压不产生影响。

网友R:
支持,此处可能会有手指直接接触短路块的引脚。

网友S:
主要为了保护芯片,不把管脚烧坏

网友P:
有保护作用的意思。

网友T:
主要作用是预防某些二愣子把两个引脚设置成IO口后被烧掉

网友U:
boot0可以随便接,boot1得串电阻接,因为它有PB2的功能,万一不注意烧球了就不好玩了

楼主:
嗯,对的,不接电阻回路没有阻抗。

网友R:
省电。在能满足的范围内做到功率最小。

网友V:
接VCC时,起到限流作用;接地时,可以起到防干扰作用

网友R:
电阻一般起到啥作用,起阻碍作用,起阻碍作用也就保护了后级,再大电流也不会扛死到底

楼主:
经常看到有人的电路中IO容易烧,多方是IO没有任何保护直接接GND或VDD,或连接更高电压的器件,或直接通过引线接外部电路。

网友W:
最简单的保护是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O:
比较好的是串电阻、并小电容、并TVS管。

网友G:
也就是说IO口模式对应输出

网友A:
因为这些腿,不需要电流就可以,只需要电压信号

网友J:
限流用的,防止大电流灌入引脚

网友W:
请参照官方应用电路设计。

网友D:
可以接VCC和GND+1

网友E:
没有直接连接过 都是按照手册上的接的

网友X:
应该需要接电阻的

网友G:
当然呀需要接上了

网友Y:
当然可以直接接VCC或者GND。

网友Z:
这个电平是芯片上电复位后第四个时钟采集这个引脚的信号,输入脚,没什么电流的。

网友Q:
接上拉或下拉电阻是方便以后有外部控制利用的。

网友M:
当然,最新的型号这个脚有很多用处,接电阻就可以作为上电后软件配置输出用的

网友AA:
手册上有这种连接方式吗

网友AB:
不能都接高电平吧

网友AC:
1K的电阻是不是就够用了啊

网友AD:
不是用来抗干扰的吧

网友AE:
按照数据手册说明接就可以了

网友AF:
一个电阻而已,不要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