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 设计bug 巨坑 低功耗的 坑

楼主(2021-10-13):
测试条件:单片机是HC32L136系列  显示是通过单片机上的LCD模块。
测试过程: 1、设置SLEEPDEEP=1 //模式设为深度睡眠
                 2、显示数字1234;
                 3、设置 SLEEPONEXIT=1 //设为1时,当退出异常处理并返回程序线程时,处理器自动进入休眠模式(WFI)
                 4、显示数值4321;
                 5、进入主循环 不停的显示5225;
  测试结果:LCD显示225;
                 如果不执行第三步 ,则可以正常显示5225;
                 按理说执行完第3步后就可以进入深度睡眠了,就只会显示1234,
                如果在第3和第4步之间插入延时,并不断调整延时时间,当延时时间较短的时候可以显示4321,当延时时间增大后,可以显示1234。
测试结果:设置完 SLEEPONEXIT后不能立即停止休眠,需要继续执行一段时间指令才会进入休眠。

@martinhu :源码贴在下面,你可以试试
@martinhu :好的,等晚上回家贴出来
@chunxulele :发这里把,让大家也一起看看
@martinhu :你如果感兴趣我可以把代码单独发给你测试,你也完全可以按照我上面的流程进行测试
劝楼主再好好看看低功耗功能,L136都出货过亿了,不会有这个bug等你发现。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网友A:
不发代码出来没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代码出来没法分析

过程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有兴趣可以亲自测试一下吗。

网友B:
就算是同样的描述,代码怎么写,在哪执行,效果差别很大。
楼主还是发代码吧,看看到底是芯片bug,还是楼主bug……

网友C:
有问题先找自身原因

网友D:
哈哈,谢谢楼主分享避坑经验。

网友E:
测试结果:设置完 SLEEPONEXIT后不能立即停止休眠,需要继续执行一段时间指令才会进入休眠。--- 这句话不正确。
从硬件设计来说,进入deepsleep命令之后,有一个cycle进行电源的管理处理之后,进入deepsleep。
检查一下软件配置,推荐进入deep sleep之后,加一个NOP指令。
__WFI();
__NOP();
不把程序贴出来,重现问题现象,神仙都不没法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define InitDeepSleep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设置睡眠模式为深度睡眠
#define DeepSleep     {SCB->SCR |= 0x00000002;}//开始睡眠 只要在主线程就睡眠 设置完 SLEEPONEXIT后不能立即停止休眠需要等待一会才停止指令的执行。delay1ms(299);
#define WakeUp        {SCB->SCR &= 0xfffffffd;}//关闭睡眠

s32 main(void)
{

        App_SysClkInit();
        LCD_GPIO_Init();                                                                                                    //LCD
        LCD_Configure();                                                                                                    //LCD
        Lcd_ClearDisp();                                                                                                    //LCD清屏

        InitDeepSleep;
        App_Dis_Mdata(1234,4);
        DeepSleep;
        delay1ms(299);
        App_Dis_Mdata(4231,4);

  while(1)
         {
            SysState.temp++;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InitDeepSleep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设置睡眠模式为深度睡眠
#define DeepSleep ...

你是不是对用户手册的DeepSleep的内容没看懂???
首先设置SCB->SCR寄存器,并不能立即让MCU进入DeepSleep,
如果仅仅设置了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那么还需要执行_WFI();命令才能让MCU立即进入DeepSleep。
而你仅仅是接下来设置了这个SLEEPONEXIT:SCB->SCR |= 0x00000002;
这个的意思是要等MCU执行完所有的中断,退出中断的时候自动进入DeepSleep。所以你觉得是隔了一段时间才进入Deep Sleep。
上面两行其实都是超低功耗功能的设置,假如你设置完上面两行之后,再立即执行_WFI();也能立即进入Deep Sleep
这些在驱动库样例里面都有啊!!!!!!!!!!!!!!比如:hc32l13x_ddl_Rev1.9.2 Lite\example\gpio\gpio_deepsleep_wakeup

如果楼主对低功耗模式不是很清楚,建议看M0+内核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对用户手册的DeepSleep的内容没看懂???

首先设置SCB->SCR寄存器,并不能立即让MCU进入DeepSl ...

问题是我没有中断,只是延时一段时间就进入了低功耗,怎么解释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中断,只是延时一段时间就进入了低功耗,怎么解释

#define InitDeepSleep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设置睡眠模式为深度睡眠
#define DeepSleep     {SCB->SCR |= 0x00000002;}//开始睡眠 只要在主线程就睡眠 设置完 SLEEPONEXIT后不能立即停止休眠需要等待一会才停止指令的执行。delay1ms(299);
#define WakeUp        {SCB->SCR &= 0xfffffffd;}//关闭睡眠

s32 main(void)
{

        App_SysClkInit();
        LCD_GPIO_Init();                                                                                                    //LCD
        LCD_Configure();                                                                                                    //LCD
        Lcd_ClearDisp();                                                                                                    //LCD清屏

        InitDeepSleep;
        App_Dis_Mdata(1234,4);
        DeepSleep;
        __WFI();
        delay1ms(299);
        App_Dis_Mdata(4231,4);

  while(1)
         {
            SysState.temp++;
        }
}

试试上面这个代码?我稍微给你改了一点点,看看还能不能显示4321

网友F:
哈哈,欢迎分享避坑指南。

@chunxulele :哪里按照手册操作了,麻烦花点时间好好读读,不要在这花时间无谓争吵。
@martinhu :哪里错误操作了,完全按照华大的手册操作的,要怪只能是怪手册写的太垃圾
楼主的错误操作也算是坑?最多算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网友G:
这个过程,总觉得少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InitDeepSleep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设置睡眠模式为深度睡眠
#define DeepSle ...

你用了__WFI();当然没有问题

楼主:
像这种单品机要不把手册写详细点,学着STM32   ,要不把例程写充分点,要不让人 不是到处踩坑吗?

网友D:
国产的芯片还有很多待完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了__WFI();当然没有问题

你看手册了吗?
手册就是要求用__WFI()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手册了吗?
手册就是要求用__WFI()指令!!!

有些人抄作业都抄不好,还说别人做的作业有问题,说不动啊

楼主:
都懒的回复,自己没有看明白手册还说别人没有看明白,估计有两个是华大的,你们看手册的次数可能都没有我多,本来直接把手册的内容写出来,但是没有说服力,贴出手册内容
1、手册中很明确写到SLEEP-ON-NEXT 如果置位,执行完中断自动进入sleep,程序不需要写_wfi();
2、有的朋友说必须执行_wfi(),要不进不了低功耗,那我的程序没有_wfi() 没有中断但是为什么也可以能够进入低功耗,但是只是延时进入。这该如何解释。
3、发表该贴没有任何抹黑的意思,再说任何东西谁敢说都是完美的?发现问题不可怕,怕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问题,再次重申一下发这个贴的用意是提醒各位使用的时候尽量规避,避免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也感谢martinhu 网友在其他方面的支持。

有没有中断得看了完整的程序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人抄作业都抄不好,还说别人做的作业有问题,说不动啊

都懒的回复,自己没有看明白手册还说别人没有看明白,估计有两个是华大的,你们看手册的次数可能都没有我多,本来直接把手册的内容写出来,但是没有说服力,贴出手册内容
1、手册中很明确写到SLEEP-ON-NEXT 如果置位,执行完中断自动进入sleep,程序不需要写_wfi();
2、有的朋友说必须执行_wfi(),要不进不了低功耗,那我的程序没有_wfi() 没有中断但是为什么也可以能够进入低功耗,但是只是延时进入。这该如何解释。
3、发表该贴没有任何抹黑的意思,再说任何东西谁敢说都是完美的?发现问题不可怕,怕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问题,再次重申一下发这个贴的用意是提醒各位使用的时候尽量规避,避免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也感谢martinhu 网友在其他方面的支持。

@martinhu :你是华大人吧,请问华大的定时器的正交编码器如何用库函数实现?
@chunxulele :小朋友,三四年前我就自己试过了……
@martinhu :还是那句话,没必要争论,你可以写程序自己试,反正我是自己亲自测试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自己试吗。在这里只是告诉其他人这里存在这样一个坑。还有请教一下普通定时器正交编码器如何配置,不知道你有没有例程,官方也没有提供例程
SLEEP-ON-NEXT置一,有两种进入DeepSLeep的方法,1:执行WFI命令,立即进入。2:等中断执行完退出的时候,自动进入。 你是刚设置完初始化,这个时候想立即进入,就执行WFI,想等中断,就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手册了吗?
手册就是要求用__WFI()指令!!!

都懒的回复,自己没有看明白手册还说别人没有看明白,估计有两个是华大的,你们看手册的次数可能都没有我多,本来直接把手册的内容写出来,但是没有说服力,贴出手册内容
1、手册中很明确写到SLEEP-ON-NEXT 如果置位,执行完中断自动进入sleep,程序不需要写_wfi();
2、有的朋友说必须执行_wfi(),要不进不了低功耗,那我的程序没有_wfi() 没有中断但是为什么也可以能够进入低功耗,但是只是延时进入。这该如何解释。
3、发表该贴没有任何抹黑的意思,再说任何东西谁敢说都是完美的?发现问题不可怕,怕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问题,再次重申一下发这个贴的用意是提醒各位使用的时候尽量规避,避免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也感谢martinhu 网友在其他方面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手册了吗?
手册就是要求用__WFI()指令!!!

非常感谢你在其他地方的支持,手持中也说明了当 SLEEPONEXIT=1的时候是不用WFI, 退出中断后自动进入低功耗,
如果说非要wfi 才可以进入低功耗的话,我的做法没有wfi没有中断也会进入低功耗,只是延时而已。而手册中确实没有对这中情况进行说明。发表该贴并没有想抹黑,也不想挑剔口水战,只是提醒使用该功能的朋友可以规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在其他地方的支持,手持中也说明了当 SLEEPONEXIT=1的时候是不用WFI, 退出中断后自动进入低功 ...

之前就让你发整个程序出来,有没有抹黑,是不是错误操作一目了然,记得发整个程序的压缩包

网友H(2021-11-16):
在各种坑中茁壮成长

网友I:
些人抄作业都抄不好,还说别人做的作业有问题

你试过吗??如果你试在这里说出原因,没必要在这瞎逼逼,刷存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就让你发整个程序出来,有没有抹黑,是不是错误操作一目了然,记得发整个程序的压缩包 ...

某大的人都是这样小心眼??

谁是某大的人?你是恒大还是人大?有问题直接找技术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