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调试GD32时,代码中写flash不成功

楼主(2021-10-13):
代码已经完全按照官方给的样例写,但是从DEBUG时的memory来看,就是没写成功,读是正常的。

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先写再读出来看看数据是不是对的

楼主:
目前是先擦除,再调用的库函数fmc_word_program写的值。
后面在代码里面读,和IAR的memory里面查看,都是0xFFFFFFFF,感觉前面的写操作没有生效。

楼主:
已解决,我用的是GD32E232,手册写明只支持Double world编程,所以只能用fmc_doubleword_program写FLash。
之前我用的是fmc_word_program,所以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