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时查看堆栈的使用情况?

楼主(2021-10-13):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在kei中,如何实时查看堆栈的使用情况?

网友A:
基本没好的办法
只有个粗略办法,先将全部堆栈初始化为某个值,然后看最终改变到了什么地方,只能看最大使用情况

网友B:
一般很难出现这种错误吧

网友A:
如果用C语言做,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怎么初始化某个值?求教

网友C:
你可以通过编译生成的map文件找到堆和栈的起始地址和长度,然后把堆和栈的值全写成某个固定值

网友D:
比如0xAAAAAAAA,正常运行程序,堆栈的值应该会改变,你就看没有被改变

网友E:
仍然为0xAAAAAAAA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计算程序运行时的最大堆栈占用

楼主:
恕在下才疏学浅,还是有点懵。主要是我对你们说的,把堆和栈的值全写成固定值,怎么写这一点不是很明白。

楼主:
我看过程序编译过后的map文件,堆和栈的空间都是2Kb,也尝试过调试的时候一步一步去看我SP指针有没有超过我栈的范围。

网友B:
效果咋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恕在下才疏学浅,还是有点懵。主要是我对你们说的,把堆和栈的值全写成固定值,怎么写这一点不是很明白。 ...

map文件可以看到堆栈地址,主函数运行的时候给这段内存赋值。注意堆和栈的增长方向,并且要在开头预留一段不要填充数据。

网友G:
效果甚微

楼主:
嗯,主要是之前的程序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一个时刻,我一个结构体变量里面其中一个的值,发生了赋值,很明显是被溢出的东西给改变了。

网友H:
堆栈本质还是内存,你直接对内存地址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I:
比如:
*(uint32_t*)(0x20001000) = 0xAAAAAAAA;
写个for循环,把堆栈全赋值就行了,需要注意你的程序增加了这个赋值操作,原程序的堆栈起始地址可能会改变,需要对照map文件再修改一次

楼主:
懂你的意思了。感谢赐教

网友C:
木有用过keil啊

楼主:
用c语言不用担心这个吧

网友J:
用什么语言都需要注意这个 因为c还有指针呢m

网友K:
基本上很难实时查看

网友L:
没办法真正的实时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