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总是控制不了

楼主(2021-10-13):
我想用SH79F166A去控制单片机的P0口去输出高电平,进而控制LED点亮,请问除了设置方向寄存器P0CR外还要设置哪些寄存器,我想点亮几个灯,但总是控制不了

楼主:
#include<SH79F166A.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sbit LED0=P0
^2;
sbit LED1=P0
^4;
sbit LED2=P0
^6;
sbit LED3=P2
^0;
sbit LED4=P4
^0;
sbit LED5=P3
^6;
void main()
{ P0CR=0x54;
P2CR=0x01;
P3CR=0x40;
P4CR=0x01;
P0PCR=0x54;
P2PCR=0x01;
P3PCR=0x40;
P4PCR=0x01;
P0SS=0;
P2SS=0;
P3SS=0;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while(1);
}

网友A:
外围有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B:
对硬件不熟悉,先看看硬件吧,另外建议拉低点亮LED。

网友C:
没有的话打开内部上拉试试

楼主:
已经打开啦,程序中PORCR已经有设置啦

网友D:
你的接线怎么接的,我看是可以的嘛

网友E:
这都控制不了,要么硬件有问题,要么软件有问题。

网友F:
你这情况不是常规能解答的了。首先你编译了吗?程序下载了吗?有没有报错?能不能进仿真看看?
166A是只能JTAG下载的,你有下载工具就应该能硬件仿真

网友G:
SH79F166A,,这个以前有用过做点亮电路,不知道楼主是用来干嘛呢

网友B:
怎么样啊

网友H:
还是不行的,电路我上传下,51jet设置我也上传下,
我刚有把POPCR加入跟去掉,i/0电压值分别为0.4--0,

网友I:
你这电路图要点灯就是输出高电平即可

网友J:
也就是说IO口模式对应输出

网友K:
既然是输出就无需打开上拉电阻

网友L:
另外,限流电阻多少?

网友G:
硬件可能有问题

楼主:
OP_WDT    Disable WDT function
OP_WDTPD  Disable WDT function in power-down mode
OP_RST    pin 10 used as RST pin
OP_WMT    longest warm up time
OP_OSC    Oscillator1 is 2M-12M cyrstal/cearmic oscillator,oscillator2 is disabled
OP_LVREN  Disable LVR function
OP_LVRLE  4.3V LVR level 1
OP_SCM     SCM is valid in warm up period
OP_LEDCOM   LED common signal is normal(default)
OP_OSCDRIVE   8M-12M crystal

怀疑设置有问题,导致的。。程序还有电路找不出问题啦。

网友M:
电路是接地的?

网友J:
嗯,要是那样的话这样选就一直复位。。

楼主:
OP_RST    pin 10 used as RST pin
这个设置错误

网友N:
恩。找到就好

网友B:
io口输出高低什么的  都是要设置的

网友O:
感觉你的代码里面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网友P:
输出模式,输出数据寄存器

网友Q:
看代码和仿真器的配置,看门口狗关闭了,端口上拉模式开了,对应的端口也输出1。若不能点亮 LED灯,要看一下芯片是否在工作。
   我感觉是没初始化芯片的主频率。
   void sysclk_int(void)
{
/****HIGH_FREQUENCE****/
CLKCON =0x08;
_nop_();
CLKCON|=0x04;
}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