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检测

楼主(2021-10-13):
大致是这样的:设备a发出高频信号,设备2通过自身电路可以检测到设备A的高频信号,设备a和设备b没有直接的连系。

网友A:
起码电磁感应吧

网友B:
高频有多高?几兆到几十G,这方法可差远了

网友C:
靠眼神交流???
红外, RF, BT, WIFI很多现成的方案啊。。。A和B都不用直接接触的。
或者A和B之间加个光耦隔离一下。。两边也是分开,也不接触。。

网友D:
高频信号频率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