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 STM32cubemx 生成keil项目缺失固件?

楼主(2021-10-13):
为什么 STM32cubemx 生成keil项目缺失固件?

楼主:
STM32cubemx 生成keil项目在原来电脑可以通过编译,一转移到别的电脑就出现缺失大部分固件情况了。

网友A:
是不是安装程序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系统不兼容啊

网友C:
缺失什么固件了啊

网友D:
感觉是设置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