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voton开发流程 初级篇 1 -- NuTool介绍

楼主(2021-10-14):
Nuvoton开发流程 初级篇 1 -- NuTool介绍
目前,新唐的NuTool包括三款软件PinConfigure、PinView、ClockConfigure,它们的主要功能分别如下:
       1、PinConfigure:引脚初始化代码配置器、原理图生成器、引脚分布图;
       2、PinView:实时监测引脚工作状态;
       3、ClockConfigure:时钟配置器

      学习这些软件前,通过如下链接先下载好相关软件。
      下载链接:https://www.nuvoton.com.cn/tool-and-software/software-development-tool/nutool/

楼主:
     一、PinConfigure
      1、下载后解压即可,里面包含了操作手册和SCH库文件(ORCAD\PADS\PROTEL),软件是免安装的,直接打开NuTool - PinConfigure.exe

2、目前基本支持8051、M0、M23、M4系列的所有芯片

楼主:
      3、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很方便的查看该芯片的引脚分布和外设设置,配置引脚有两种方式。

楼主:
      4、如勾选引脚重复,会提示警告,可以规避错误。

楼主:
      5、所需引脚功能勾选完成后,点击生成就可以找到一个ADC.C的文件。

楼主:
二、PinView
      PinView是一个可视化的管脚状态检视工具。PinViewTool可以当作一个单独的程序运行,也可以作为Keil或IAR的插件启动。在程序运行时或调试时,能直观的显示出管脚的IO设备状态,并能对一些常见的管脚错误给出警告。目前支持大多数M0、M23、M4芯片,后续还在不断增加芯片型号。
      1、单独运行
      PinView作为单独工具运行时,可在不中断芯片中程序的情况,“旁观”芯片的管态,并可以通过菜单File → Run Script,加载用户自定义的lua script,读写芯片的内存或寄存器的值。你可以在PinView安装目录下 (例如 C:\Program Files (x86)\NuvotonTools\NuTool_PinView), 找到 lua script 文件 “ice_functions.txt”, 以及一个例子 “my.lua”. 主窗口显示如下:

楼主:
2、作为Keil/IAR的插件运行
      PinView作为Keil或IAR的插件运行时,可伴随着集成调试环境启动,并即时的反应出每步调试后的管脚的变化。在程序全速运行时,PinView的窗口可根据设定的刷新频率,周期更新管脚的内容。以下是在IAR中的窗口显示情况:

楼主:
      3、界面说明

楼主:
三、ClockConfigure
      ClockConfigure可用来设置MCU的系统及周边时脉,通过树状图设置时脉,产生程序。
       1、GUI介绍
       2、操作步骤

楼主:
       3、点击生成代码即可

网友A:
这个好,又可以偷懒了~~

网友B(2021-11-15):
管脚配置工具用过,可惜不是基于新唐库函数的。

网友C:
这个好,可以套现成的了

网友D:
哈哈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