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X的电机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21-10-14):
厂家提供的BLDC电机驱动程序有试过可以正常工作的吗?为什么看到的电机运行程序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如下:
case STATE_RUN:
    break;
没有调用任何函数,正常执行的该是什么程序?有玩过的请指点,多谢。

网友A:
从官网下载最新的电机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官网下载最新的电机代码

谢谢,是这个程序包《motorapp-refs_heads_mcu-trunk-ac781x》?我想用无感式BLDC方式驱动电机,新的代码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发现官网上好多东西都更新了,可能要重新下载看了。
另外程序中提到有一个《UI interface》,这个应该是上位机GUI吧,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这个程序包《motorapp-refs_heads_mcu-trunk-ac781x》?我想用无感式BLDC方式驱动电机,新的代码 ...

无感BLDC是有的,有两个工程文件,方波控制和FOC是分开的,

上位机是MotorStudio,但同时需要一起安装AutoGenStudio使用

楼主:
感谢支持,已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