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回顾(10)——二极管整流

楼主(2021-10-14):
二极管整流,再基础不过的功能性电路了,无论是《电路原理》还是《模拟电路基础》都会给出相关阐述。

在此给出早前的相关话题回顾,回味一下。

楼主:
先看无整流

楼主:
再看有整流

楼主:
注意上图涉及到了二极管的反向恢复。下面给出相关的一个内容,以说明其现象。

楼主:
上述测量反映了二极管的反向恢复过程。针对那个二极管整流,也有一个实测波形。

楼主:
实测整流电流

楼主:
可见,相比于前面的示意图,反向恢复相对要小很多。更不可能出现如下红线所示波形!

楼主:
错误波形

楼主:
如果存在变压器之类的感性器件,虽然电流波形中有个相对很小的“跳变”,其会导致一个可观的电压窄脉冲,具体见下图。

楼主:
实测电流和电压

楼主:
注意上面第三个图中那个电压窄脉冲,其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知道了这是个电压窄脉冲,那么就有相应的处理方法。

楼主:
话题相关帖子链接:

反面教材——“整流”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4112-1-1.html

关于二极管整流的相关问题简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5524-1-1.html

关于“整流”反面教材的后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550-1-1.html

一个明显严重违背电路原理的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8786-1-1.html

二极管整流示意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9412-1-1.html

网友A:
温故而知新

网友B(2022-01-19):
引用 网友C:
由此可知,大师和某网援看的书,其中一本有误,显然大师是正确的。再再应验了大师偶尔眼花看错字,而网援抄 ...

翻了一下,戈卫东跟网援争起来了。错过看热闹了。
不过hwm说的好像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