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 单片机如何进行 ISP 一键烧录?

楼主(2021-10-14):
ST是意法半导体公司,M是Microelectronics的缩写,32表示32位,也就是说STM32是意法半导体公司出品的32位单片机。目前很多学生的入门单片机型号通常还是用STC的51内核单片机,其实玩玩51之后强烈建议着手学习STM32,产品性能强劲、极高的性价比以及库函数的开发模式,在中端单片机市场中风生水起,特别是STM32F1系列的入门级深受各行业工程师的喜爱,在Cortex-M3架构中的各大单片机脱颖而出。
ISP就是In System Programming在线系统编程,最常用的就是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将程序HEX文件下载到内部FLASH中,单片机重启时就执行内部FLASH中的程序。根据STM32的数据手册,STM32的启动方式和BOOT引脚有关,如下表所示:
MCUISP软件是STM32单片机ISP下载程序的软件,就像我们用STC单片机ISP下载程序时通过STCISP软件一样,下载程序时的步骤都是类似的,无非就是选择好串口和波特率,加载HEX文件,选择附加选项后再烧录程序即可。

ISP普通烧录
根据上表所示,我们用STM32的串口下载程序的步骤为:
1.电脑通过USB线连接STM32的串口(因为在STM32开发板上已经设计了USB转串口电路,常见的如PL2303和CH340,推荐用CH340),打开程序下载软件MCUISP。
2.通过跳帽设置BOOT0为高电平1,BOOT1为低电平0(BOOT1通过跳帽一直拉低)。
3.复位单片机之后,使其进入bootloader模式,通过MCUISP的“开始编程”按钮开始烧录程序。
4.烧录完之后,通过跳帽设置BOOT0为低电平。
5.复位单片机,单片机开始执行内部FLASH中刚烧录进去的程序。
这种方式操作起来时很麻烦,BOOT0的电平状态要手动去设置;通过对上述步骤的理解,一键ISP烧录就是通过MCUISP去控制BOOT0引脚和单片机复位引脚的电平状态。
再讲STM32的一键ISP烧录前,先介绍一个模拟转换开关器件74HC1G66GW,其引脚描述如下表:
总的来说,当4引脚使能端E为低电平时,1引脚Y和2引脚Z的电平状态是独立的;当4引脚使能端E为高电平时,1引脚Y和2引脚Z的电平状态是相同的。

ISP一键烧录

首先得明确一点:MCU ISP软件中的DTR和RTS电平,跟开发板上的USB转串口芯片PL2303或者CH340的DTR#和RTS#电平状态相反,这也是为什么如上图所示,要选择“DTR的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这一点很重要,才能明白ISP一键下载的原理。
下图分别是CH340和ISP一键烧录的原理图。
我们来分析下怎样才能让BOOT0引脚和单片机复位引脚MCURST符合我们的要求。
首先我们得让BOOT0引脚电平为高电平,然后单片机复位完成之后就进入ISP模式烧录程序了。

1.CH340的DTR#引脚为高电平,RTS#引脚为低电平,则三极管Q2导通,74HC1G66GW的2引脚为低电平,此时STM32单片机的复位引脚MCURST也是低电平,单片机开始复位。
2.CH340的RTS#引脚为低电平,三极管Q1导通,BOOT0为高电平。
3.延时100ms之后,DTR#为低电平,RTS#引脚持续低电平,此时三极管Q2截止,74HC1G66GW的2引脚为高电平,此时STM32单片机的复位引脚RST也是高电平,单片机完成复位。
4.STM32单片机进入ISP开始烧录程序代码。

网友A(2022-12-17):
讲的挺好的,这种比较适合没有调试器或者程序很稳的前提下使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ISP没啥用,还不如用仿真器烧录呢

网友C:
这种现场没有调试器但是有串口模块的时候,用比较合适

网友D:
挺好的,F1的第一课基本就是讲,如何烧录

网友E:
ISP是不是还得搞个软件啊,我记得sscom好像也是支持ISP烧录的

网友F:
Boot的设置我总是忘,唉,太麻烦了

网友G:
一键烧录比较好用,我之前用C51的时候也是一键烧录

网友H:
这个烧录比较麻烦的,其实以后还是建议用别的烧录方式比较有意义

网友I:
现在ST的新MCU是不是都没有这种烧录方式了啊

网友J:
我还挺喜欢这种烧录的,操作感十足

网友K(2024-10-11):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L: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M: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N: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O: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P: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Q: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R: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S: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