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时钟回馈系统CRS是什么

楼主(2021-10-14):
时钟回馈系统(CRS) 是一种作用在内部高速时钟(HSI48) 上的一种先进的数字控制器,可以对时钟进行校准。通过比较可选同步源,CRS 可以评估振荡器的输出频率。通过测量频率误差值,CRS 可以自动校准振荡器。当然也可通过手动校准。
CRS 系统是适用于给USB 外设提供精准的时钟。在USB 被使用的情况下,同步信号源可来自USB 总线上的SOF 包,且SOF 由USB 主机每隔1mS 发送而来。
同步信号同样可以由LSE 时钟、一个外部的引脚或者是直接由用户软件来提供。
看到用户手册,有如上简介,这个是配置系统时钟的时候,就配置好了么?
用了这么久,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模块~

网友A:
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不用外部时钟了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C:
使用后效果大吗?

网友D:
外部晶振用着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