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的UART问题

楼主(2021-10-14):
在用GD32F103RCT的UART1时外接串口工具调试时,MCU掉电后,MCU的电源上有2.2V左右的电压,拔掉串口工具就没了。串口工具为3.3V  TTL电平,有遇到过吗?STM32F103RCT6无此现象。

网友A:
USB转TTL模块可通过TXD脚、MCU的RXD脚的嵌位二极管向VCC供电。
建议USB转TTL的TXD串个二极管。

好的,谢谢。那为什么STM32F103RCT6的片子也有钳位,但是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