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子签名,用JLINK怎么读取?

楼主(2021-10-14):
这个说的电子签名,是不是就是芯片ID
用JLINK怎么读取呢?

目的:质量检验,确认来料信息。

网友A:
jlink应该是读不出来的只能通过程序读出来吧。

网友B:
用jlink是没法读出来的吧

网友C:
貌似手册是这么写的,不知道怎么读

电子签名干什么用,平时会用到么

网友D:
这可以通过jlink读取吗

网友E:
这个用JLINK应该读不出来的吧

网友F(2021-12-27):
之前用STlink读取过STM32的唯一ID,是可以的

网友G:
使用程序printf出来芯片的ID,这样是可靠的

网友H:
通过这种方式好像也不能当做质量检验吧,你知道ID的每个字节的含义么

网友I:
其实芯片一般不会有假货,顶多是翻新,这个用眼睛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网友J:
可以这样,通过抽检的方式,编写输出ID的代码烧录进去,然后看看打印ID号就行了

网友K:
要是
正规渠道购买的,就没必要这么做,芯片肯定不会有假

网友L:
用jlink读取芯片ID好像要读取特定位置,好好找找操作说明

网友M:
这个你看看芯片手册,看看是否有介绍如何读取

网友N:
你要读取啥芯片的ID啊,如果是ST的我大概可以帮你

网友O:
最好是写代码直接打印出来,读出来的好像有点费劲

网友P:
我一般都是使用STM32的,然后采用代码输出实现的芯片ID输出

网友Q:
这个电子签名其实就是芯片的ID,可以使用jlink读取的

网友R:
那你读取芯片ID是准备焊接到板子上还是使用烧录座试一下

网友S:
质检感觉没有必要,不过使用芯片加密的话倒是行

网友T:
Jlink是可以读取出芯片ID,你只要知道ID存在的地址位置,用jlink专门读取一下就好使了

网友U:
质检芯片没有必要吧,可以选择正规渠道,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V:
用jlink选择指定位置去读取,是可以读取出来芯片ID的,然后再对照手册进行分析

网友W:
没啥必要读取芯片ID啊,如果做加密好像还可以,毕竟这种芯片ID是唯一的

网友X:
可以读出来的,你要先看手册,看看ID存在哪儿,再指定地址去读取

网友Y:
芯片ID 好像是可以读出来的,你用那颗芯片,然后用他家对应的仿真器估计能好操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