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uvoton开发流程 初级篇 6 -- 低功耗

楼主(2021-10-14):
Nuvoton开发流程 初级篇 6 -- 低功耗
大多数使用新唐产品设计时,都会碰到如何操作才能使得产品做到低功耗呢?
        首先,要设计一款低功耗产品,建议选低功耗的MCU,如下图,用绿色框出来的都是低功耗产品。当然,就算不是低功耗MCU,芯片也基本都有空闲和掉电等模式的。

楼主:
我们简单介绍现在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一款ML51产品,我们来看看芯片宣称的Idle和PD模式下功耗情况。Idle是1.43毫安,PD是0.8微安,可以说在8051单片机来看是很不错的一款产品。

楼主:
要如何操作才能做到最低功耗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分别是软件和硬件。
        我们先说下硬件,实际设计时,我们经常会有很多GPIO口空闲,设计中,经常也是直接不管这些引脚。其实,功耗设计有一个最担心的就是漏电问题,我们建议不用的引脚是上拉到VCC(软件配置GPIO输出高),或者下拉到地(软件配置输出低)。这样可以避免出现漏电问题。

        接着说下软件部分:

        1、Idle模式,时钟主频可以降低的话,建议降低;
        2、工作电压建议采用低电压供电,如3V;
        3、内部上电复位(POR)、低电压复位(LVR)、欠压复位(BOD)等建议关闭;
        4、未使用的GPIO,建议配置端口为准双向模式,输出高;已使用的GPIO口,建议设置参数为省电模式,如点灯(关闭);
        5、芯片内部上拉和下拉电阻禁止使用;
        6、代码上主要设置参数可以参考如下。

最后,说下唤醒的方式。空闲的唤醒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使能任何中断都可以退出空闲模式,另一种是除了软件复位外的所有复位。
掉电模式的唤醒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除了软件复位外的所有复位,另一种是外部中断、引脚中断、WDT中断、WTK中断和欠压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