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程序发现一个很离奇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1-10-14):
typedef unsigned dat8 ,Act1_AlarmInfoCode ;

dat8 = 0x01 << 16;//SIG_ERR_B_DOWN_NOP;

Act1_AlarmInfoCode = dat8 ;

C转成的汇编
   334:                 dat8 = 0x01 << 16;//SIG_ERR_B_DOWN_NOP;
   335:
0x080033AC F44F3480  MOV           r4,#0x10000
   336:                 Act1_AlarmInfoCode = dat8 ;
   337:
0x080033B0 495B      LDR           r1,[pc,#364]  ; @0x08003520
0x080033B2 700C      STRB          r4,[r1,#0x00]

最后 Act1_AlarmInfoCode 会等于0,不是和dat8一样的值, 为什么???百思不能解

网友A:
是不是你给左移没了?
不都是0么

网友B:
你看下你的dat8是不是也是0,左移太多了吧

网友C:
不太明白,dat8 ,Act1_AlarmInfoCode究竟是类型还是变量,编译可以正常通过?

网友D:
STRB          r4,[r1,#0x00]从汇编看,目标变量是字节变量,所以是0,变量定义有问题

网友E:
编译过不了吧?

网友F:
看不懂汇编语言啊

网友G:
移位出问题了吧

网友H:
应该不会报错的

网友I:
为什么都是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