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RT-ThreadStudio选择DAP-LINK和J-LINK都下载失败

楼主(2021-10-14):
在RT-ThreadStudio选择DAP-LINK和J-LINK都下载失败,在keil5中在同一块开发板上,两种编程器都下载成功。在RT-ThreadStudio中是否需要驱动或设置?

要选择全擦除方式

网友A:
LINK的驱动都是单独安装的啊?在RT-ThreadStudio中能识别到link不?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单独配置啥的,没用过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