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转Modbus TCP网关的应用

楼主(2021-10-14):
Modbus RTU转Modbus TCP网关的应用
本文介绍兴达易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易控)生产的modbusRTU转modbusTCP网关XD-MCD700 应用到三菱Q03UDVCPU plc连接E700变频器实现modbusRTU通信的系统中的案例说明
现场案例简介:
现场的PLC是三菱Q03UDVCPU通过一个串口通信模块QJ71C24N通过一个4路485分配器,与4台变频器走modbus RTU 通信,出现了一个问题,现在4台变频器中的其中某台出现问题,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就会中断影响生产。

方案说明:
用兴达易控生产的modbusRTU转modbusTCP网关XD-MCD700把原有的串口通信模块和4路485分配器替换掉,实现三菱plc与三菱E700变频器实现以太网通信,并且XD-MCD700有4路独立的通道,避免现场由于其中一台变频器出现问题其余3台变频器不受影响,
下面就是兴达易控生产的ModbusRTU转ModbusTCP网关XD-MCD700的快速配置说明
1)修改电脑的IP地址
      因为XD-MDC700的IP地址出厂设置为192.168.255.1所以必须把电脑端IP地址改为同一个网段内,范围可选192.168.255.2到192.168.255.253范围找一个未使用过的IP地址,
   注意:修改电脑的IP我地址的设定方式与您所用系统有关,请查询使用系统的说明进行IP地址的设定,电脑原来的IP地址需要记录下来,等XD-MDC700模块的IP地址完成之后,在将电脑恢复原来的IP设定。
2)在网页浏览器的网址列输入XD-MDC700预设IP地址位http://192.168.255.1

3)确定与XD-MDC700连接成功,网页显示表示目前装置与XD-MDC700连接成功
                                                                    表示连接失败
4)将XD-MDC700网页Ethernet Configuration的区段输入有效的IP地址,点击Apply按钮
注意将RESET与GSD连接超过3S可将目前IP设定重置为出厂设定。重置过程中可看到XD-MDC700d LED显示器显示为RESET字样如下图所示

5)开始使用浏览器网页输入XD-MDC-700新的IP地址,并按ENTER键进入XD-MDC-700网页

经过上面的快速配置即可将三菱plc与三菱E700变频器与以太网通信,详情资料可与兴达易控官网技术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