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 Stuido START工具使用——配置GPIO外设

楼主(2021-10-14):
软件平台:MicroStudio 7.0
硬件平台:AVR128DA32T

新建工程
打开Microchip Studio点击File >> New >> Atmel Start Project

注:如果打不开窗口,有可以是网速问题。如果等待一段时间还是这样,建议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s://start.atmel.com/网址打开START工具。

说明:
由于我们电脑上的Microchip Studio中新建START工程时,一直无法打开START页面。所以我这里选择直接在浏览器中打开START,配置好工程后再下载到本地。然后再导入到Microchip Studio中。

START工具使用
创建START工程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https://start.atmel.com/网址打开START工具,点击CREATE NEW PROJECT按钮进入一步。

在RESULT栏中输入芯片型号,然后在筛选结果窗口中选中相应的芯片。点击CREATE NEW PROJECT按钮

配置系统时钟
点击左侧栏的CLOCK按钮,打开时钟配置界面。

说明:使用内部时钟,这里使用系统默认的4MHZ的CPU时钟。如果需要设置为其他频率的CPU时钟,可以点击

配置IO
点击左侧栏的PINMUX按钮,打开引脚配置界面。
这里我们使用PA0作为LED控制IO口,选中PA0,然后在底部出现的设置窗口中给PA0取个别名,设置工作模式为输出。

生成工程
点击页面顶部的EXPORT PROJECT按钮

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DOWNLOAD PACK按钮下载即可。工程名称可以修改

导入START工程
在Microchip Studio中点击File >> Import >> Atmel START Project选择下载的Touch_Demo_YJ.atzip文件。

当Microchip Studio中没有安装相应芯片的DFP包时,会报以下警告。此时只要我们按照提示信息安装对应版本的DFP包即可

比如:这里提示我们没有安装AVR128DA32芯片的DFP包版本为1.8.0,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相应版本的DFP包。如果我们安装的AVR128DA32芯片的DFP包版本为1.9.0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版本很重要!

芯片DFP包安装
说明:如果导入时没有提示需要安装芯片DFP包,请直接跳过“芯片DFP包安装”部分。
打开Device Package Manager窗口
点击Tools >> Device Pack Manager打开Pack管理器

在Pack管理器窗口中找到AVR-Dx_DEF标题,勾选1.8版本的pack包。然后点击Install

设置工程
在Solution Explorer窗口中选中工程,点击鼠标右键选择Properities

编译工程
点击Build >> Build Solution编译工程

网友A:
这个IDE貌似又更新了

网友B:
最近也在用这个软件,不过不是玩AVR,而是搞SAM系列的M0芯片,上手还挺容易

网友C:
start和MCC生成的代码有时候不一样,哪怕配置一样

网友D:
Microchip Stuido START工具好用吗

网友E:
以后图形化开发就是趋势了。

网友F:
需要配置环境吗?

网友G:
Microchip Stuido START工具

网友H:
MicroStudio 7.0是什么环境

网友I:
都支持什么芯片的开发呢

网友J:
可以开发pic芯片吗

网友K:
只有 Atmel 的芯片吗

网友L:
AVR128DA32T性能怎么样

网友M:
Microchip Studio是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