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83复位擦除FLASH内容

楼主(2021-10-14):
#21ic问答# 为何我将数据写入FLASH内容后,按下复位键,FLASH里的内容被擦除掉了?列如:FMC_Write(0x0078040,0x05);读可以读到,按下复位再读就变成0了

网友A:
怎么会,除非没写成功。

网友B:
这个不应该啊,是不是压根儿没写成功啊。

楼主:
这些是我的程序,串口也会打印write success

FLASH初始化

FLASH初始化

主函数初始化

主函数初始化

FLASH测试

FLASH测试

网友C:
是官方的例程么?
或者,换个地址写写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官方的例程么?
或者,换个地址写写看呢?

试过换地址写,也是一样的,跟官方的区别就是它重新设置了DATEFLASH的基地址,将APROM与DATEFLASH分开写,但是我看手册里说不设置的话,DATEFLASH与APROM是共享内存,问题应该不在这里吧

楼主:
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换地址写,也是一样的,跟官方的区别就是它重新设置了DATEFLASH的基地址,将APROM与DATEFLASH分开写 ...

那你先按照例程试试,感觉应该是没写进去

网友E:
不应该,是不是你程序里做了什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