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个起振电容,是怎么选值的呢?

楼主(2021-10-14):
最近也确实遇到了没有起振导致程序卡死的问题。
原因是,怀疑电容焊错了。

那这个电容的大小,影响的是什么呢?应该掌握在什么范围内。
我现在对外要求焊接的为12PF

网友A:
首先我们知道,晶振起振是由软件控制使能的。一般8MHz的接12pF,但最好去做晶振匹配测试。找晶振供应商做这个测试,他们测试好了之后会给出一个测试报告,里面主要有两三个参数可以看匹配是否恰当,同时一般他们也会给出推荐值。背景:晶振匹配,跟芯片、晶振、电容、PCB电路都有关系。

网友B:
22pf可以做到吗?

网友C:
这个都是经验值吧,按照经验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是结合晶振本身加上电路要求,来调节晶振匹配电容。不管电路还是晶振本身,厂家都会提到需要的电容值。

楼主:
恩,一般不会有问题,
最近有几个程序跑不起来,然后更换了这个电容就可以了,而且更换的是同容值(如果委外没有给我焊错的话)

网友E:
负载电容不够准确,那么买来的晶体准确度就会差

网友F:
一般在几十PF。

网友G:
晶振电路形式很多吧

网友H:
需要配合两个瓷片电容

网友I:
一般15pF~33pF

网友J:
一般在20~100pf之间选择

网友K:
典型的是30pf左右。

网友L:
看下IC的SPEC

网友M:
需要配合两个瓷片电容,一般15pF~33pF

网友N:
有源晶振啊

网友O:
一定要选择合适的电容

网友P:
电容量大了有时会成为负载。

网友Q:
5-33pf都可以

网友R:
一般用的是15P和30P

网友S:
都用的30P

网友T:
如10PF,20PF

网友U:
一般是7pf~16pf.

网友V:
大部分都是默认15pF

网友S:
一般常用的电容有12PF、15PF、22P

网友W:
这种电容说是起振电容,是让晶振可以正常输出时钟的

网友X:
选择的话,一般都是参考数据手册,如果懒得看手册,也可以参考别人的PCB板之类的

网友Y:
这种数据一般都是官方公布的,用就可以了

网友Z:
晶振起振电容的选择, 和晶振有关系的

网友AA:
如果8MHz的晶振,一般是12-22PF,一般都选择22PF

网友AB:
这个不用自己研究的,手册都有参考的

网友AC:
我司一般都是焊接22pF,很好用

网友AD:
其实怀疑没啥用,直接换个电容上去试试就好了,还有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AE:
一般都是22pF,没什么问题,这种都是有参考数据的

网友AF:
用12PF好像也没事,这个数据都是官方提供的,你搜搜晶振手册就好了

网友AG:
其实,这个电容非常有用 ,让晶振可以顺利起振

网友AH:
不一定是电容的事情呢,也要看看是否晶振虚焊,这种也容易不好用哦

网友AI:
官方好像说12-22pf都行

网友AJ:
这个电容当然是官方推荐啦

网友AK:
楼主晶振使用的是什么封装的,如果虚焊也容易这样哦

网友AL:
晶振的起振电容都是根据晶振来选择的,针对晶振看数据手册就有推荐数据

网友AM(2021-11-28):
一般。。20左右

网友AM:
确实大了容易负载。

网友:
由选晶体的负载特性决定,要看具体规格,一般规格中有这项

网友AN:
要看晶振的负载电容,PCB,IC杂散电容。

网友AO:
一定要看晶振的数据手册上的匹配电容,特别是32.768K的晶振,电容过大,很容易不起振,产品上就出过这样的问题,手册上标晶振12.5,用22PF出现个别不起振,换15-18P就好了。很多书上都讲了计算公式,匹配电容等于晶振手册上的负载电容*2减去PCB的分布电容。按计算12.5*2=25,PCB分布电容一般约3P,所以一般选20-22P的电容。

网友AP(2021-12-29):
这个电容俗称晶振的外部匹配电容,其值加上PCB,IC引脚以及晶振内部杂散电容等一起构成了晶振的负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