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系统中,多芯片复位,如何设计合理?

楼主(2021-10-14):
主控F4
网络83848I
TFT显示

现在所有的复位,连接在了一起,按键阻容复位。

但是,今发现有一块板子,程序运行,当时屏幕不亮,需要反复复位按键按几次,才能正常。

怀疑是设计时,没有考虑复位时序的原因,

后面想改版,把其他复位脚,用32的io控制,

我这样的设计思路怎么样?

网友A:
所有的一起复位吗

网友B:
如何确认这个问题呢

网友C:
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啊

网友D:
我觉得不应该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E:
应该分别控制才好

网友F:
只复位MCU,
MCU控制其他复位

网友G(2023-03-05):
有可能是Vcap引脚的问题

网友H:
分开控制比较好一点吧

网友I(2024-05-0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J: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K: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L: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M: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N: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O: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P: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Q: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