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没有用过TFT那种,RGB屏的?

楼主(2021-10-14):
RGB数据线上,为什么串排阻?

这个是必须的么?
PCB走线,挺难受的~~

网友A:
用来做阻抗匹配,防止信号反射的。一般PCB走线控制为50欧姆,在这样接收端高阻的情况时,可以通过源端串联50欧姆来做匹配,
将终端反射回来的信号吸收,防止在源端再次发生发射。这边33欧,和信号驱动的内阻(大约20欧)串联成50欧,与PCB走线匹配。

百度的解释,但我不确定,我不觉得这个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连接方式啊

网友C:
这个走线不难受吧

网友D:
TFT很经典的屏啊

网友E:
现在哪种屏幕是主流啊

网友F:
现在应用的还多吗

网友G:
已经算是简单的了

网友H:
上手hdmi吧

网友I: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J:
串排阻不是必须的。

网友K:
pcb直接焊接就行了吧

网友L:
可能怕电流太大了。

网友M:
TFT网上有很多可以使用的。

网友N:
VGA搞一把。

网友O:
可以不加电阻的。

网友P:
这个没有问题。直接焊接就ok了。

网友Q:
可以减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