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3使用内置RC振荡器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1-10-14):
我这边尝试在使用LSI的情况下运行低功耗,但似乎进入睡眠后没法被RTC唤醒,不知道是不是哪里需要改正?

我在数据手册中看到了CK32K这一低功耗配置项目,但是没有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配置出现了问题?
然后就是 RB_PWR_LDO_EN 这个定义,在SDK里面也被注释掉了,请问是否是需要手动开启这一个呢?

网友A:
尽量提供能复现问题的 工程,

官方的蓝牙工程都有用到RTC,在使能宏: HAL_SLEEP=TRUE  后, 都会用到rtc的触发唤醒.

可以参考ble的工程看看.

网友B:
用USB功能是没法低功耗的,开了低功耗USB这边就没法工作了。

网友C:
不太明白,没理解楼主说的

网友D:
最好还是把关键代码发上来看看

网友E(2022-01-07):
还好我不需要考虑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