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J45接头怎么选?

楼主(2021-10-14):
原理图和板子都差不多了
被RJ45给难住了

说是有带变压器和不带变压器的

这个怎么选呢?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带变压器的更好一点~~

网友A:
如果板子上没有变压器的话,要选带变压器的
问问汉人的代理~~

网友B:
首先看速度,其次看是否需要集成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可以参照开发板选型

个人觉得,按常理应该选带变压器的~

网友C:
空间不够的话,就选集成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D:
带变压器没问题,RJ45有集成变压器和不带变压器的,看你板子上有没有网络变压器,有的话可以用不带变压器的RJ45,这样会省空间

网友E:
一般选带变压器的

网友F:
其实体积相差不多

网友G:
我看一般都用带变压器的

网友H:
不难啊  反正差不多啊

网友I:
不用纠结 连接上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