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求助,CH579F无法被多个手机同时连接

楼主(2021-10-14):
我用过Peripheral和CentPeri例程都无法被多个手机同时连接

已经将config.h的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改为3个

现象是只要有一个手机连接上,CH579就没有了广播,直接去连接也无法连上。

网友A:
这种问题都不是问题,你连主机从机都没搞清楚。手机当然只能连一个了,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是指该蓝牙作为主机时最多能连接的从机数是3,你的明白?

网友B:
除了将 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 改为3外

还需要在每次连接的事件里判断如果已经建立的连接没有达到最大的连接数, 再次手动开启广播.

网友C:
你去连他,它是从机啊。

网友D:
蓝牙产品在工业上应用的多么?
目前还没有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