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73 ADC问题

楼主(2021-10-14):
CH573不准确,用粗校准和细校准后  误差更大
而CH578校准后就可以,是不是这个校准算法是针对CH578/9的?
如果  CH573的ADC是  真12bit的,那么精度应该可以到1mV,我现在使用误差到几十mV 该怎么办呢?
ADC 配置:增益1,输入缓冲使能,启用DMA采样800个点,丢弃前30个点,求平均.

网友A:
应该代码使用错误了,导致你的采样误差很大

网友B:
请问实测CH573 ADC的ENOB是多少 总误差多大 大概做参考 这些数据手册上没找

网友C:
ch573 adc误差我实测好像在+-3以内,误差还是挺小的。

网友B:
你看下你的vinta引脚电容是多大,是不是太远了,推荐2.2uf,靠近芯片

网友D:
和硬件设计也有关系的

网友E:
这个没遇到,其他的遇到过,当时是前级运放有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软件上有问题

网友G:
硬件设计和程序处理都可能有关系

网友H:
实测精度和你硬件电路还有关系

网友I:
和硬件软件还有关系的

网友D:
12位只是理想有效位数,实际还要考虑采样频率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