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73F bootloader引导用户app的例程

楼主(2021-10-14):
最近在学习研究BootLoader+APP烧入单片机,想的是BootLoader存入地址0x00000000,APP程序地址为0x00004000,由BootLoader跳转至地址0x00004000运行APP程序,然后后续可以用APP2程序烧入地址0x00004000替换APP1,请问这种思路有问题吗,贵公司是否有BootLoader+APP的参考例程可供参考学习的,给贵公司发了几封邮件也没有得到回复,最近研究一直无法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通讯协议,自己做工具,提供的参考(一块砖而已)

网友B:
使用usb dfu协议

网友C:
思路没问题,
我们单位的产品就是这么做的,
目的是方便现场程序升级~~

网友D:
实现要点时间了,
关键在合理的划分程序空间,
一个boot和app1、APP2

网友:
思路没问题,找个官方例程看一下就应该会做了

网友E:
从权限管理上bootloader不应该由APP2来升级

网友F:
boot放到正常的程序入口地址,
APP1地址后移给boot留出空间
App2放在最后

boot就像你的普通程序一样运行,运行后跳转到AP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