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极其~~~丝滑~~~的 O L E D 滚动显示

楼主(2021-10-14):
极其~~~丝滑~~~的 O L E D 滚动显示

基于缓存的矩阵式刷新,实测平均刷新时间2.6ms,极限大于300FPS,滑动显示很丝滑流畅轻易60FPS

效果演示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3411C7Za/

网友A:
效果不错,
光看了,能讲下思路么?

网友B:
这效果真的可以啊,可以开源分享一下吗,

同求,哈哈

网友C:
效果确实不错啊

网友D:
屏幕刷新看起来有点闪屏,不知道是拍摄的原因造成的哈。

数据在刷新,手机拍的是真实的,人眼被欺骗了

网友E:
做成这个效果,看出来下功夫了,我都是整屏清除,个别菜单使用黑色覆盖,然后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
光看了,能讲下思路么?

简单来说就是基于缓存的矩阵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刷新看起来有点闪屏,不知道是拍摄的原因造成的哈。

帧率太快,手机上的60Hz防闪烁忘记打开了,实际效果看不出闪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这个效果,看出来下功夫了,我都是整屏清除,个别菜单使用黑色覆盖,然后重写 ...

目前是对底层的绘制做了很多优化,为的是给UI绘制争取时间,当前只用实现两个变量的加减就可以滑动刷新,无需任何UI框架

网友F:
能把这种屏玩到这个效果,
大神~

网友G:
能理解为  有一幅较大的画面,这个OLED是局部显示这种吗?

@lovelessing 可以,牛
大致思路是这样的,不过针对单片机你要优化缓存使用,不然一整幅缓存占用内存太大,最终目的是优化到任意画面只需2K

网友H:
是用滚屏做的吗?
http://www.51hei.com/bbs/dpj-180145-1.html

@lovelessing :厉害了。
不是,滚屏只支持限定大小的区域,这个可以任意尺寸任意横纵滚速

网友I:
这个屏什么接口的,SPI吗?发送整屏数据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屏什么接口的,SPI吗?发送整屏数据要多长时间?

实测平均刷新时间2.6ms,极限大于300FPS,滑动显示很丝滑流畅轻易60FPS,主要是为UI绘制争取时间,时间都在UI绘制的时候消耗了,比如字库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效果真的可以啊,可以开源分享一下吗,

目前还在优化测试阶段,真正的应用还没写,这个板子设计初衷是一个下载器,使用LUA脚本可运行通过USB或者DAP接口用于下载固件,或者是直接当作DAP仿真器,目前显示的优化做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下载器功能的整合设计

网友J:
楼主也可以入选华为天才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这种屏玩到这个效果,
大神~

对常见的通用程序做了一些优化,更通用,更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也可以入选华为天才少年了

不不不,差太远了

网友K:
华为天才少年,哈哈,华为在挖掘你的路上

网友L:
这个刷新频率高不高

嗯

网友M:
呵呵呵感觉形容的很贴切

网友N:
估计能优化掉一些bug啥的

是的,主要是做底层的显示优化,以后就使用这种通用显示框架就可以了

网友O:
肉眼分辨不出来啊

网友P:
楼主的文采不错  想法也很好

网友Q: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基于缓存的矩阵刷新

缓存的矩阵刷新是什么?

网友R:
有代码可以分享的吗

最后肯定是开源的,就是最近实在比较忙不开,进度比较慢

网友S:
平均刷新时间2.6ms?

嗯

网友T: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接口呢

网友U:
使用总线了吗

用的是SPI接口

网友V:
看着很舒服。

网友W:
O L E D 滚动显示很棒呢。

多谢支持,操作也很简单呢,只需要控制水平和垂直两个变量即可控制滑动速度

网友X:
是在内部缓存好了吗====

对的,目前是2倍缓存,内存足够大全部缓存也可以

网友Y:
oled怎么在闪屏?

手机拍摄的问题,没有打开防闪烁选项,实际上看不出来的

网友Z:
汉字用是什么字库?

常用的宋体,16*16像素

网友AA:
显示效果真不错

网友AB:
相当流畅了

嘿嘿,目前刷新速度还是足够的

网友AC:
可以呀,丝滑确实丝滑,是多少帧的刷新呀?

测试是40帧刷新率
目前是固定50FPS

网友AD:
求开源

最近比较忙,抽空做出了就开源

网友AE:
这个视频是怎么添加的呢

有个视频外链添加

网友AF:
屏幕刷新怎么这么快呢

网友AG:
用的是什么显示方法、

整帧缓存刷新

网友AH:
楼主有算法吗?

有的,暂时还没做完

网友AI:
可以手动滚动吗?

完全可以,现在是自动演示

网友AJ:
O L E D 滚动显示比较复杂了

网友AK:
汉字是怎么刷新上的呢

FLASH存储的中文字库

网友AL:
如果支持触摸屏更好了。

右下角有触摸按键

网友AM:
2.6ms的刷新速度可以。

网友AN:
使用哪个芯片呢?

STM332F405RGT6,USB HOST便于固件更新

楼主(2021-11-13):
引用 网友AF:
屏幕刷新怎么这么快呢

SPI速度比较快

楼主:
下载电路还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