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移相全桥 MOS管开通时DS电压比较大MOS管发烫

楼主(2021-10-14):
移相全桥电源,用的3895芯片,现在在调试过程中,发现MOS管开通后,DS之间的电压有斜坡翘尾,不是设想的开通后恒定的一个小电压。现在MOS管发热厉害。图里面,是滞后桥臂上管的波形,绿色为gs波形,黄色为DS波形。
请各位大神给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
gs波形

那么你的 驱动做的太烂了,
红色圈住的绿色部分 ,应该是在水平轴线的下方 , 但是你这里绿色部分,太接近水平轴线了。

全桥移相需要变压器驱动,
你是不是用变压器驱动 ???

网友:
绿色为gs波形

网友A:
我感觉你的驱动好像不是变压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的驱动好像不是变压器驱动。

请赐教个可行性能出众的电路,谢谢。

网友B:
除了驱动信号看着比较烂,其它的还没看出来

1,测试流过管子的电流和电压/放大on/off时段的波形看看损耗;
2,你的Vds关断尖峰不大,不知道你带了多大负载的截图
3,吸收电路怎么设计的,布局是否合理
4,驱动电路是什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