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调试问题

楼主(2021-10-15):
单步调试,一直卡在时钟这里
找了度娘,说是debug选项如下设置,型号改为HC32L136J8TA,调试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A:
你是选择了软件模拟调试,要选择ULINK2或者JLINK硬件调试才行

网友B:
晶振跑动没有?Vaa焊接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跑动没有?Vaa焊接对了么?

使用内部RCH时钟,没有加外部晶振,系统原理图根据数据手册画的

网友C:
是不是时钟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选择了软件模拟调试,要选择ULINK2或者JLINK硬件调试才行

是的,打算模拟调试看下逻辑是否有误,现在只能硬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时钟配置不对?

时钟配置没问题

网友D:
不能用simulator吧,选择你自己的仿真工具,然后接上板子在线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simulator吧,选择你自己的仿真工具,然后接上板子在线仿真

对的,只能在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