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感啊

楼主(2021-10-15):
请问这个470  1V代表什么呢       还有这个是共模电感吗

网友A:
屏蔽功率电感

楼主:
请问这个1v代表什么呢

网友B:
功率电感,常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C:
功率电感,DCDC电源电路中常用

网友D:
两个引脚肯定不是共模电感,普通的带屏蔽的功率电感,47uH

网友E:
有BOM的话找手册看看  应该有解释

1V可能是测试的的条件的简写

网友F:
1V是批号之类的东西,不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