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Link_Keil_Driver_V2.03.6674的安装路径设置

楼主(2021-10-15):
因为没有看到相关文档,我的keil安装在E盘,在安装Nu-Link_Keil_Driver_V2.03.6674时,路径需要设置还是默认即可?

网友A(2023-10-24):
默认就行,这个不影响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安装在C盘了,这驱动器,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C:
安装在E盘呗,都安装在E盘就行

网友D:
其实咋地都行,毕竟都能检测到

网友E:
这只是个驱动,安装在C盘就行了

网友F:
大部分都是默认安装,所以你也可以

网友G:
我之前安装nulink的时候,是指定盘符安装了

网友H:
路径不需要设置,直接安装就行

网友I:
大多数都是默认的,毕竟驱动很小,不占地方

网友J:
建议还是安装在固态硬盘上啥的,编译调试啥的都不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