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用Keil 中的逻辑分析仪功能

楼主(2021-10-15):
请问就NUC100来说需要在设置框中输入什么内容呢?例如要看端口A的第3脚,我输入(PORTA&08)>>3 却不成功,哪位知道呢?

网友A:
在keil下可以配合pinview查看引脚状态

网友B:
只会外设-寄存器状态

网友B:
keil还有这功能?

网友C:
就是通过变量窗口查看变量的实时变化值。

网友D:
启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D:
没用过这个,我马上给你试试看。

网友E:
m0, 不支持
m23, m4有etm功能的才支援逻辑分析仪

网友D:
赋值给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D:
看那个变量的变化就行了。

网友F(2021-11-26):
这个我也没用过,但是keil属实有,听说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