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用keil 對ARM汇编语言调用C函数

楼主(2021-10-15):
有範例可參考嗎?

M058LDN 用的。

网友A:
1>,在汇编文件里加上 “  IMPORT  函数名 ”

2>,若无输入参数,直接调用函数名。 可参照函数 SystemInit() 的调用

3>,若有输入参数,按Keil 的实参规则,把参数放入 R0~R3和栈区再调用,具体可到网上查一下,或测试一下。

4>,返回数据放到  R0。

网友B:
好像是最后有个跳转,跳转的地址就是你的main

网友C:
汇编完,跳转到主函数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