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20多年前的硬盘拆解。

楼主(2021-10-15):
#申请原创# 拆解了1块1996年的硬盘。
图片如下,慢慢欣赏
老箱子里又找到一个古老的硬盘是一个富士通的日本硬盘

生产日期是1997年4月份下面的序号REV可能前后都是通用吧,从0到9,型号是M1636TAU,对应下面的型号可以看出硬盘是1.28GB,现在的内存都已经做到320G了,一般主流使用的内存卡,64或者128
型号对应看出来,有四个型号,最大的是M1638TAU,2.57GB

硬盘的接口是老式的IDE,这一代接口我记得没有多大的,大部分是40/80/120G的。到后来就更换到SATA接口了。

整体的板照片,还是很漂亮的,各种芯片,排线,电机采用自家的富士通,产地泰国。电机四根电源线由底部上返到主板,插到接口上。

拆下主板,下面有一层海绵。

夏普的一个芯片。作用没查到

第一个芯片是凌云逻辑的CL-SH7600,凌云逻辑成立于1984年,也是精密线性电路和高级混合信号芯片的供应商,现在也是为全球高端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数字耳机 可穿戴设备 提供创新产品等等。

自家富士通生产的8900

飞利浦半导体 P32P491 0A 是一款高性能 BiCMOS 读取通道 IC,提供实现完整部分响应 4 类 (PR4) 读取通道所需的所有功能,用于分区记录硬盘驱动器系统,数据速率为 42 至 1 25 Mbit/ s 或 33 到 1 00 Mbit/s。功能块包括 AGC、可编程滤波器、自适应横向滤波器、Viterbi 限定器、8,9 GCR ENDEC、数据同步器、时基发生器和 4burst 伺服。数据速率、滤波器截止、滤波器升压等可编程功能通过写入串行端口寄存器进行控制,因此无需更改外部组件即可更改区域。该部件需要一个 +5V 电源。 'Tbe Philips Semiconductors P32P491 0A 采用先进的 BiCMOS 工艺技术以及先进的电路设计技术,可实现低功耗的高性能设备。

富士通的电机,产地泰国

马达的排线

与磁头连接的排线

这个好像是个电源的芯片

主电源的一堆降压,二极管

背面就非常好看了,一个件也没有,采用的板材丝印。

接口处

拆下后的壳子是96年生产的。

磁头管理芯片

盘片,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很亮。没有一点灰尘。

整个磁头

磁头读取分上下两层,应该两边都可以存储数据吧

磁头的减震处,采用橡胶材质。

磁铁很厚实,汝铁硼,通过线圈控制磁头读取位置。

侧面的排线打个折弯下去了。

这个贴的数字,没找到是什么作用,还可以用镊子直接取出来。

跟现在的SATA500G对比一下,尺寸一致。就主板不一样了,所有芯片集中在大约1/3的位置。

没找到T螺丝刀,没拆下来看看后面的芯片。

还有一个2019年产的128固态,品牌创见的,适合做启动盘

拆开后的,有四个32G芯片组合的128G,里面空间这么大。有些浪费。

背部再加4个芯片就成256了。动手能力有限,不敢随便加,毕竟这玩意还能用。。。。。。

主控自家生产的PNTY53

总共就这么多了。。@21小跑堂 @21ic大掌柜 周末愉快,下午三点的抽奖我要中5个X的

网友A:
老古董啊,居然连里面也拆开了

楼主:
本来就是坏的了,用不了。

楼主:
记得当时安装的系统是win98的系统

网友B:
第一台电脑是1997年3月份买,我弟弟大三下学期,电脑专业,买给他学习的,当时还没有通互联网!
硬盘就是1.2G的,这是主流容量,光驱8X的,属于比较好的光驱。
当时花了7500元。1997年老家农村帮人建房子,小工10元一天,大工15元一天。我老家楼房2001年建的,还是这个工价。
现在老家农村帮人建房子,小工200元一天,大工300元一天。
所以从帮人建房子的收入来看,1997年的7500元等于现在的15万元。当时是借一个伯父的钱买的(他家境比较好,借了6000元),2000年到深圳工作才还清。

当时开始用英文版WIN3.1,后来有中文版WIN3.2,然后是WIN95。但当时的学生都用DOS 6.22编程,WINDOWS编程还没有。

网友C:
这主板的PCB铜厚有点像2盎司以上,比较厚;七八十年代人家的IC集成度、丰富度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搞不懂我们国家为什么白白的错过了,感觉1970-2010这中间四十年来我们的IC产业压根没发展,或者说没发展结果!也就是这几年国产的IC才涌现好多,我们做底层设计的也都尽量支持国产IC,像MOS、电源IC、恒流驱动IC、8位MCU(STC老妖有贡献)国产的已经能满足常规的需求了。联想集团就是个千古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板的PCB铜厚有点像2盎司以上,比较厚;七八十年代人家的IC集成度、丰富度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搞不懂我 ...

近几年发展,但是与他们相差太大,前几年都是用别人的芯片,人家只会把淘汰的出售给咱,高端的都是自己使用。

网友D:
96年人家电子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666

楼主:
引用 楼主:
近几年发展,但是与他们相差太大,前几年都是用别人的芯片,人家只会把淘汰的出售给咱,高端的都是自己使 ...

那时候咱们还没起步

网友E:
那时候还在改革开放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时候还在改革开放阶段

是啊,

网友F:
当时,学校开微机课,激动的不得了,
结果,就交了几个dos命名,然后就让被双拼码,练习打字。
没人手里一个1.44M的软盘~~
老师出去的时候,就玩超级马里奥~~~~~~

网友G:
我第一台电脑是1993年自己组装的,CPU是80386AD,主频33M,内存8M,硬盘100M,当时一个朋友看到我用这么大的硬盘,不解地问,这么大的硬盘要装些什么资料啊!?那时的电脑杂志也说,家用电脑硬盘超过100M就没意义了,哈哈。

网友H:
我之前也拆过一个硬盘,里面的磁盘可以当镜子使用。电机是用不上了

网友I:
真-时代的**了

网友(2021-11-19):
看着做工不错呀

网友J:
以前也拆过的,现在没兴趣了!

网友K(2022-12-30):
当时这一块硬盘,能值不少银子呢
2002年我上大学那会,我爸单位配了一台电脑内存128M,硬盘忘了多大了